楼主(2005-07-22):
本厂有1000KVA变压器一台,750KVA变压器一台,都装在室内,高压10KV,低压400V,请问一般正常的工作温度是多少?就是散热器表面温度最高极限值是多少?
请问一般大家采取什么散热方式散热?效果最好选择什么方式?

 现在天气中午的时候,配电房的温度很高,补偿柜房也是但比配电室略低点,但人呆久了绝对中暑,请各位大哥把多年实战经验传授给小弟,多谢!

网友A:
那要看你的变压气的用电负荷是多大了,负荷越大温度就越高了,你的变压器是干式的还是油侵的?  安装排风就会好的。

网友B:
我这里8台2500KVA油侵的也在室内,温度已经超过45度了,请问运行温度应该多少阿,

楼主:
我们的都是油浸的,负荷基本上满载的,大概一千几百安的样子,风冷吗,要多大的?是在变压器上方装排气扇还是在地上放置牛角扇好些啊,请指导谢谢

网友C:
变压器一般正常工作,内部最高温度不超过120度。还有就是温升不超过60度,表面的话要比内部差10度,在变压器边上放置排气扇好些

楼主:
楼上的兄弟谢谢了啊,还麻烦一句:油温最高可以达到多高啊

网友C:
也就是说,上层油温不能超过110度,和环境温度不能超过60度

网友D:
油变压器上层温度不超过85度

网友C:
是我打错了

网友E:
油变压器的温度是指变压器的上层油温,上层温度不宜超过85度,运行时不允许超过105度。

网友D:
在加上环境温度,不可以超过125度,为了安全起见
你可以在变压器上安装温度控制器,当温度到100时候
就启动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