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2):
请问各位工程师:
根据S=U*I.一台2000KVA(10KV/380V)的变压器,其有功加无功电流,最大值是否可达5000A.实际情况又如何呢?
谢谢您!

网友A:
单相的可以达到5000A,三相的S=1.732*U*I.I大约是1.414*S

网友B:
单相最大电流:I=2000000/(380X1.732)=3038

楼主:
谢谢楼主.
不熟悉变压器,所以不知S=UI中I为何值(相电流还是线电流)?

网友C:
应该为线电流。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