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2):
求助:MCS-51单片机的P1口能否在输入输出状态下相互转换?

   我在搞一个控制系统,由于I/O口限制,所有输入输出只能由P1口控制,特请教各位大侠:

   1.MCS-51单片机的P1口能否在输入输出状态下相互转换(在同一 个控制程序中)?

   2.也就是说在控制程序中一会儿充当输入口,一会儿又充当输出口,如何实现?

   3.能否给我一个参考程序?不胜感激.

网友A:
可以实现啊
我不知道你的P1口用来做什么用
不过我可以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你自己分析一下.希望对你有帮助
例子:
     在中断请求电路中有开关K,有开关控制产生中断.经P1.3~P1.0读入开关状态,取反后再由P1.7~P1.4输出.控制灯的亮灭
程序如下:
ORG    8000H
START:    AJMP MAIN
   ORG    8003H
AJMP    EXTR
 ORG    8030H
MAIN:   SETB  IT0                        ;设置中断,等待中断
          SETB  EX0
              SETB   EA
HERE:   AJMP   HERE
ORG  8200H                                  ;中断服务子程序
P1   EQU   90H
EXTR   :    MOV    A,#0FH
            MOV     P1,A
           MOV    A,P1
            CPL     A
                       ANL     A,#0FH
                SWAP    A
        MOV     P1,A
  RETI
     当P1口作输出口使用时,它的输出不是三态的,是准双向口
作输入口时,要先对其锁存器写入"1",使输出驱动电路的FET截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