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2):
一台笼型异步电机功率1250W。一台绕线型异步电机功率1000KW,工作电压均为10KV,怎么选择其补偿电容的大小?
绕线型异步电机起动电流限制在什么范围?
笼型异步电机起动电流限制在什么范围内?

楼主:
哪个知道?帮帮忙

楼主:
等人答复~~~~``

网友A:
工作电压10KV
笼型异步电机功率1250(K)W。补偿电容250千乏
一台绕线型异步电机功率1000KW,补偿电容200千乏
绕线型与笼型异步电机起动电流限制在什么范围,不必教条.3--5倍没问题.

楼主:
怎么算的阿??

楼主:
是不是这样的S2=P2+Q2,COSφ=P/S(由此推倒无功功率大约为电机功率的0.2倍左右)

网友A:
如果是Y2电机,只需要0.16即可.

网友B:
有表可查,有公式可算,一般来说,是将电机的空载时功率因数补偿到1即可

楼主:
Y2??何为Y2??

网友A:
Y2是在Y基础上 更新的新型电动机
外形美观、高效、节能、噪音和振动小,运行可靠、寿命长、绝缘等级提高为F级,防护等级提高到IP54(防尘、防溅水)、综合性能指标优于Y系列。

楼主:
ooo.谢谢各位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