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5-07-22):
请教各位大侠 DZ47 型空开分D型和C型两种 不知道各代表什么意思,如何选择哪?

网友A:
D表示动力线路中用的,c用于照明线路。说明书上不是有吗?你买的水货啊?

楼主:
我们那买的说明书上没有,至于是不是水货我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