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2):
在很多的资料介绍485通讯时都提到用双绞线做载体。这里的双绞线是不是网络上用的那种,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双绞线, 讲到都是讲的是网络上用的。 但是在实际的工程中,485通讯线往往用在室外,免不了走电缆沟或埋在地下, 这样, 用那种双绞线肯定不行, 往都是用带铠电缆, 如果485用带铠电缆,它的传输距离要受到多大的影响。 还有没有别的更好的电缆。

网友A:
有望高手能解答,小民在此谢过!

网友B:
的确没特别要求,一般用普通的双绞线就可以了,如果要考虑户外、电缆沟等就可以去买专用的屏蔽双绞电缆(对屏对绞),哪个电缆厂都有的。485传送距离标准是300m,与电缆关系不太大,太远可以用光缆,用485/光纤的转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2005-08-25):
不是吧!线和距离的关系还是不小的,用差一点的线就三百多米吧!我在现场用的,用质量好一点的双绞线(西门子的总线电缆道也不必)用转换器可以在三四百米左右、用模块可以在一千米左右,差点的线就不行了吧!

网友E:
短距离、低速率的RS485通信也许“一般用普通的双绞线就可以了”,甚至在没有干扰的环境下,可以取消屏蔽!
     但当高速(9.6Kbp/s及以上)、远距离通信时,线路的传输线效应就会呈现出来,加上不确定的各种干扰、敷设条件的差异,此时,普通的双绞线再也无法满足要求!
     RS485标准规定:当通信速率在100Kbp/s及以上时,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在1200米以上,专用的RS485通信电缆在实际运用中远超过1200米(典型值1800米)!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5&id=36295&star=1#315893

网友E:
铠装型RS485通信电缆用在有强电干扰的场所,可以解决传输线路的干扰!铠装层通常使用高导磁率的钢带(管道或直埋敷设)或钢丝(水下敷设),既有磁屏蔽又有静电屏蔽保护,还可以抗拉、防鼠。
     施工时,既不需要砌电缆沟,也无须在拐弯处留置电缆井,当然更不需要预埋护线管材(过马路必须穿钢管除外),直埋!可降低工程总造价!

网友F:
楼上说的有道理,但一般的场合用双芯屏蔽线就行了,485是差分信号,抗干扰能力比较强,如有强干扰的情况下需要考虑用屏蔽双绞线,甚至是铠装的专用线,如果距离过长时可以加485中继器解决远距离传输问题。

网友E:
一般双芯屏蔽线如RVVP、KVVP、KVVRP,系低频电缆,不能有效解决介质衰减问题,故不宜用于数字通信!
     例如,对于1800米内的传输距离,如用上述低频电缆,可能需要3~5只中继器。若万一其中一只出现故障,后面的通信就瘫痪了。再说,中继器的供电问题也要另行解决。如采用RS485专用电缆,则无须中继器!

网友G:
以前485线一般用一般的双绞线,现在很多人用五类网线,都可以的!铠装的没见过,如果要自己穿铁管不就可以吗!

网友E:
RS485电缆的特性阻抗在120欧姆以上,而五类网线的特性阻抗通常是100欧姆,当高速长线传输时容易导致回波反射。
     按理说,穿铁管和铠装效果是一样的,但五类网线通常是无屏蔽双绞线UTP,若穿铁管,更加会使阻抗进一步下降!而工厂制造的铠装电缆已事先将这一因素予以综合考虑。再有,穿铁管也会给施工带来一定难度。

网友H:
用五类和超五类线最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