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接触器

楼主(2005-07-23):
接触器有主触头和辅助触头,辅助触头又分常开及常闭触头(三相接触器),辅助触头是用来发出指令控制主触头开合的。请问:什么情况联接常开触头,什么情况联接常闭触头。~~~~~~~~~~~~~请教接触器的线路连接方法。谢谢。

网友A:
主触接主电路、负载,副触接控制电路,有时候也叫二次回路。比如有用到自锁的时候,就把常开串入接触器线圈的控制回路。

网友B:
补充楼上的:常闭触点多用来互锁。比如一台电机正反转,正转接触器的常闭串反转接触器线圈,反转接触器的常闭串正转接触器线圈。

网友C(2005-08-26):
w我补充两句,常开常闭可用来指示接触器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