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3):
我们用三菱的FX1N的plc程序中有个通过编码器来显示速度的语句,但运行后有问题啊,显示速度不正常。
(就是通过定时对编码器的脉冲计数,通过简单的除法命令来转换为速度 )

网友A:
你可以用时间采集CP的办法,任何PLC都可以实现,但只能是在至的显示。

网友B:
怎么不正常?
我也想做一个像你的方法来显示速度的程序,能告诉我具体的现像吗

网友B:
显示出来的数值是多少?编码器的每次脉冲是多少?你是怎么除的?

楼主:
我是除了一个常数(53),但是得到的速度显示很小啊

网友B:
那好像是不对的,你除以时间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