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3):
我们用三菱的FX1N的plc程序中有个通过编码器来显示速度的语句,但运行后有问题啊,显示速度不正常。
(就是通过定时对编码器的脉冲计数,通过简单的除法命令来转换为速度 )

网友A:
用脉冲密度指令 SPD X000 K100 D0
  将X000的输入脉冲在100MS内计数并将结果存入D0中;然后用
  N=(((60*D0)/(每转的脉冲数*指定的时间宽度))*1000)=转/每分钟
 V=L*N

网友B:
有没有例子,参考参考。

网友C:
除法中把被除数改一下,看能否显示正常;

网友B:
问个问题,
在用 SPD X000 K100 D0时,
能否同时使用高速计数器c254以控制相应线圈

即:控制电机同时显示速度如何写,给个思路

网友A:
使用了SPD X000后,X000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就不能再使用了.
旋转编码器还有个输出(每转一脉冲)可以接至其它输入口(X1--X5)用作计数.
将前面说的V值显示出来就是速度值.

网友B:
谢谢楼上回复。

那就是Z线了(每转一脉冲),
我们单位的接了A线与B线,
可以同时控制与计数,
这么说他有可能A、B不是控制增减计数,而是一个控制,一个显示了。
显示是通过触摸屏。控制是控制主电机启停(通过PLC与变频器)

你说这样只用一根A线控制对准确度有影响吗?先谢了

我想模仿一个控制柜玩玩,呵呵

网友D(2008-06-10):
高速控制看着有点难度,其实你做过了就不那么难了
就是通讯有点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