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3):
请教各位高手:

一个客户现买的电机是22kw,但今后可能换成55KW的电机,他要求设计时按55KW设计,来控制22KW,(主要是为了省钱,不想二次投入),在设计时,对于导线用70mm2,接触器用120A没问题,
问题1:如果空开用保护55KW这么大的,对22KW可起不到保护作用,(单纯用三个保
       险丝行吗)
   2:热继电器肯定不能大,用50A的,这么粗的线可接不进去啊?
   3:空开要用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吗?
   4:对于星-三角启动,延时要调多长时间?(是空载启动)
   5:市面上有现成的星-三角启动器,它的可靠性高吗?

由于小弟第一次接触星三角启动,还望各位高手多多赐教,在此多谢了!

网友A:
5:市面上有现成的星-三角启动器,它的可靠性高吗?可以,没问题。我司用的均质机为110KW、132KW,OK!
4:对于星-三角启动,延时要调多长时间?6-8S。
3:空开要用带漏电保护功能的吗?没有必要。
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