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帮帮忙

楼主(2005-07-23):
最近我家装了两个电表,上面的电流参数是220v,10(40)A,1600imp/kw.h,但是我看见其他人家以前装的是220V,5(20)A,3200imp/KW.h,这两个有啥区别,我也试过开同样的空调,电子表的灯闪的速度一样,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家1600就算一度,人家3200才一度,那我家不是多用一倍的电吗,请各位帮忙解答

网友A:
你的表转得慢些。

网友B:
你脑袋是怎么考虑问题的?真有你说的问题存在,生产1600imp/kw.h这种规格电表的厂家不早就关门倒闭了?谁会买他的产品?
在以前的机械电表中,各种不同型号的电表有不同的转速,从每千瓦/时几百转到每千瓦/时几千转不等。关键在于你要搞清楚,每千瓦/时 1600转和每千瓦/时 3200转中,相等不变的是千瓦/时,变动的是转速,简单的说,这两种表,前者每用一度电,铝盘只转1600转;后者每用一度电,铝盘要转3200转。电子表同样如此,只不过将铝盘转数改成了电子脉冲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