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3):
如题~另: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A:
手编器可以直接对C**P编程;
电脑编的话需要一个LK201的通讯模块,模块与电脑的连接线可以自制;
没有这个模块的话建议你不要考虑用电脑编了;
模块的价格是你PLC的10多倍;

网友B:
好东东。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