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3):
请问哪位高手能实现GP2500S的以太网口与GE-FANC CPU364的以太网口建立通讯,我试过好几次,没能成功。

网友A:
我也想知道^_^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怎么联系您呢? ^_^

网友C(2005-09-08):
请问:
  GP377与FX2N连接时,为什么连不上啊,是不是连接PLC的TOOLS口。谢谢!

网友D:
[建议]关于GP与GE PLC通讯的问题解决
需要注意的是GP软件中关于PLC端口号的设定:18245,这在通讯手册中有讲述,十分重要,另外现在的V7.2版本的软件在与GE的09-30/70通讯时没有问题,但与PAC系统通讯就有意想不到的问题哦

网友E(2005-11-11):
V7.2通讯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