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3):
一台电机知道额定功率、额定电压,怎么求转子电流

网友A:
好象有个公式的,,应该是和转差率有关,,呵呵~,对不起,我也忘记了,替你顶顶了

楼主:
恩,是有个复杂的公式,我想问问转子电流与定子电流存在什么关系吗?
不需要和准确,只要知道大小关系就可以了

网友B:
哪一种电机?交流?直流?他励?直励?绕线转子?鼠笼转子?

楼主:
鼠笼型的电机

网友C:
建议查看一下电机学或维修电工等类的书籍吧,里面有关于异步电机的特性及计算等内容。

网友D:
你那 个不是鼠笼型的电机吧。

楼主:
不会错的,是鼠笼型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