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3):
来代替大电机 驱动一个负载  可以吗?

网友A:
这个方案不可取!

网友B:
不明白 你的意思!肯定不行!
如果有必要的话 可以试试 开关磁阻电机

网友C:
为什么要用小的替代大的,能不能说出原因,看看有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哎 俺就是不想再花钱了 手头有几个 拆自大软区的 小步进  打算 用2个 电机 替代 一个56的电机 设想三角形型排列 用同步带做传动 当然 驱动什么的都是一个
谢谢大家 给支着

网友C:
我有步进电机,是样品旧的,你要吗?57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