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把3台发电机并在一起发电

楼主(2005-07-24):
我厂有3台发电机,一台250KW,一台50KW,一台150KW,现在没次发电都要单独一成一成楼的供电,很是不方便,而且像这样也有隐患吧??不知道师傅们有没简单的办法,让3台发电机一起直接供电???

网友A:
不可以的~

网友B:
三台发电机并网在国际上还没有.二台可并.并要有一只并网柜.价格也很贵.注:有一公司有三台进口2000kw发电机.购买时.厂家说可以并网运行.可到现在外国姥也无法并网.你说你的三台有大小的发电机能并网吗?主要原理.频率和相位差难以保持一致.

楼主:
那我并2台可以吗???
250KW跟150KW的并的话大楷要多少钱?
怎么并,可以给我一下详细解释吗?

网友C:
三台发电机可以并网,主要看你的发电机调速性能及相位角是否一致,还要一套自动并网柜,处理不好可造成严重拉负载,导致发电机烧坏。我公司现就是三台发电机并网。

网友D:
可以并,相位一致,电压相同,阻抗相同就可以并。
QQ 546354 cd4031@tom.com

网友D:
再加一条,频率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台发电机并网在国际上还没有.二台可并.并要有一只并网柜.价格也很贵.注:有一公司有三台进口2000kw发电机.购买时.厂家说可以并网运行.可到现在外国姥也无法并网.你说你的三台有大小的发电机能并网吗?主要原理.频率和相位差难以保持一致.
现在我们用的电网可能是几十台几百台发电机并网使用的啊

网友E:
电压、相位、阻抗不太可能做到完全一致;
所以不要考虑并网了;

网友F:
基本上很难做到,小功率 的自备电站 想并在一起,手工操作并网 还可以,如果要 启动就并网
那就 基本上 很难了! 即使是 能够,机组启动速度就会很慢! 所以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

网友G:
一、不同容量发电机组并机,频率、电压、相位三大并机要素不难达到。
二、主要是考虑并机后的无功功率分配问题。(因不同容量的发电机不能通过并联励磁绕组来自动分配无功电流)
三、我的方法:空载时调整电压使之相同。加与容量比相称的负载,调整电压使之相同(空载电压不能变)。用灯、同步表、并车同期脉冲装置等就要以并机了,当然每台发电机要加逆功率保护装置。

楼主:
强!!
我是不会做了!

网友H:
三楼说的不错!很难啊!

网友I:
并网条件:短路阻抗相同、变比相同(输出电压)、相位、容量不能超过1:3,还有频率相同

网友J:
可以并网,要加很多设备,主要看发电机的电压和供电电压,如果进线有10kv的话,就可以了,并网后电压、频率要经常调节

楼主:
我是楼主
我以前说的意思你们没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把3台发电机并在一起使用,不是跟市电并到一起去啊!

网友K:
楼主的不同功率发电机并网发电是行不同的,主要频率、电压、相位难以一致,如果频率、电压、相位一致也会造成分配问题....
   我公司的4台350KW,先并两台为一组,再把两组并在一起,光控制柜就12万呢...

网友L:
这是一个发动机并列的问题"三台发电机可以并网,主要看你的发电机调速性能及相位角是否一致,还要一套自动并网柜,处理不好可造成严重拉负载,导致发电机烧坏。我公司现就是三台发电机并网。"

网友M:
呵呵,自备发电机没有调解装置,很难实现并列。

网友N(2006-06-13):
可以并,我们公司做了很多,有多少可以并多少,功率\机型无须一致.到目前为止,我们做过最多是8并车.都是我设计的.其实很简单.都是全自动的.

网友O:
也说说原理 最好有图..嘿嘿 要我想也是有可能 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并

网友P(2013-04-23):
引用 网友C:
三台发电机可以并网,主要看你的发电机调速性能及相位角是否一致,还要一套自动并网柜,处理不好可造成严重拉负载,导致发电机烧坏。我公司现就是三台发电机并网。
表示赞同。实现并网容易。但是能完美实现负载均衡分配。调频调载比较麻烦。因为发电机柴油机的特性不是完全一样的。何况是三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