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vi高手

楼主(2005-07-24):
各位大虾
怎样用cvi来得到硬盘的序列号?
求助,请各位大侠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A(2008-06-30):
大家好,小弟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我用MFC做个画波形的界面,我是用CVI做控件,在界面上画出由串口上传数据波形要求有动态刷新功能,由于刚接触VC和对CVI处于了解阶段,对CVI控件建立了成员变量,调用CVI自身带的画图函数,不管怎么弄函数里的参数老是类型不一致,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不知有没在vc里调用CVI花过图的,有的话,给小弟传个例子或提些建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