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4):
富士G9S-2  变频器,小功率,输入三相220V,输出三相220V,它的电源端怎么接线?

网友A:
有三相220V电源的话可以直接接到三相电源端;
如用单相220V电源的话可接其中二相,但要在负载比较大的时候变频器可能会保护;

网友B:
没有三相220V电源就找一个变压器380V/220V再接变频器的输入端吧!

网友C:
看来也只能按三楼的了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D:
楼主没有说明现场是需要什么样的接线方式,具体有什么样的基本配置。

网友E(2013-11-18):
单相220V的两条线随便接入变频器的R S T的任意两端,电机一定要三角形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