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4):
我的意思是:彩色触摸屏的软件和编程已经搞好,而且可以使用,现在的问题是,我把彩色触摸屏拆下,装上单色触摸屏,却显示非法字符的提示,应该怎样才能接的单色触摸屏上,使其正常工作和通讯,是不是在软件上可以设置?他有两个接口,RS232C RS422,谢谢那位朋友可以帮忙回答一下!!万分的感谢!!

楼主:
彩色触摸屏和PLC是联在一起的

网友A:
把彩色屏的程序先下载到电脑里,然后输入到单色的屏内,颜色会自动改为单色;

网友B:
能否介绍一下你们常用的触摸屏
我要一个10.4“的单色的,但不知道哪里有?

网友C:
把SWD的程序在项目设定里改为LWD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