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4):
我想让自家自留地每天自动喷水半小时,有水泵、水箱,应采用什么样的定时器件?
多谢高人指点,最好给出型号。

网友A:
定时钟,每个定时钟有8路时间选择,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开启和关闭时间,而且价格很便宜。

网友B:
用带实时时钟的定时器就行了;
这种是三菱的,带实时时钟,可设定6个时段,内有东芝锂电池,掉电后继电器状态也可保持;
如你可以设定每天8:00开,8:30关;只要有电的情况下都能每天定时喷水;

网友C:
比较简单哦

网友D:
不要用日本的,8路定时钟国产的多的是,价格不到100RMB,性能也稳定

网友E:
"用带实时时钟的定时器就行了;
这种是三菱的,带实时时钟,可设定6个时段,内有东芝锂电池,掉电后继电器状态也可保持;
如你可以设定每天8:00开,8:30关;只要有电的情况下都能每天定时喷水;"
这家伙太奢侈了,你就用个60圆左右的打铃控制器吧

网友F:
用一个带时间显示的定时器,一个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G:
现在路灯控制都用这种时控开关,负载大的话可带一个接触器
价格便宜的要命,我以前买过最低价42块钱.

网友H:
嗨,我就用一个电磁阀(管径小的话50元即可)和一个KG316T微电脑时控开关(天津产50元)。挺好的呀。你用泵喷节省了电磁阀但要用继电器或接触器了。

网友I:
单位拿两个时间继电器
一个定时24小时,一个定时半小时!
明白了吧!你自已画个图就得了

网友J:
买个微电脑时控开关的事,正泰什么的都可以啊,不建议用进口的,这些东西有不是什么很重要的场合,就算买进口的也不要买小日本的,干吗啊,西门子、施耐德、GE、ABB都还没有倒闭呢?呵呵跑题了

网友K:
最好用时控开关,几十元一个。我用过的每天可设定8次动作,分星期一至星期日,用于工厂自动打铃/路灯自动开关等场合。功能还是比较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