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5):
小弟是学机械的,不过老伴叫我写关于motor starter 和 differential protection的东西。清高手指点呀。

网友A:
motor starter 为电机启动器,differential protection为差动保护,secondary resistance motor sarter是什么意思,没找到。

楼主:
谢谢您。这个的意思我懂但是我要做一个泵站的电力系统可靠性分析。这几个东西是属于这个系统的。

请问那位知道motor starter 算是resistor, capacitor, relay,还是啥米别的。

这个电机是rotor wound的,11kv,1485rpm,3100kw的。

secondary resistance motor starter 的厂商说明如下:
FOR xxxx PUMP STATION
DESCRIPTION
GENERAL
Manufacturer NULEC PTY LTD
Place of Manufacture LYTTON, QLD
Overall Dimensions
Length x width x height 4200 x 1000 x 2200
Mass 1250kg APPROXIMATELY
Stages for starting FIVE (5) STAGES
Max Rotor Voltage 2000V
Rated Rotor O/C Voltage 1970V
Rated Rotor Current 966A
Starts per hour THREE (3) MAX
Cooling time after two successive starts ONE (1) HOUR

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