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5):
使用过CP5511/5512连PLC,在运行状态,如果插在300或400的CUP上的MPI口时,没有任何问题;当插在分站的DP口上时会引起CPU的误动作。是不是从分站连接时必须将PLC停止才能保证不发生意外?

网友A:
我用过CP5611,你说得那个没用过

楼主:
如果是调试设备,可以把线连好,再运行PLC,那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现在是想在PLC运行的过程中热插拔通讯线,我试过好几次,在CPU的MPI口上热插拔是没有问题的,但在DP口上插的一瞬间,PLC马上就会误动作了,想问一下,是否在DP口上不能热插拔通讯线的?我用的是CP5512加标准MPI电缆(187.5 KDB.MAX.6ES7 901-0BF00-0AA0),和卡一套买来的,线有5米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