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小程序

楼主(2005-07-25):
x0动作以后(一直保持),Y11,Y13,Y14都能正常动作,但T14计时到后,R15却不能动作,而是Y11又动作,请叫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程序好像没问题,应该是松下的plc吧,你从新写一遍试试,检查其他程序的关联,在线比较一下程序,qq:305673912。有问题再联系

楼主:
wm521,我又重新单独把这段程序写入到PLC,但运行之后,跟以前的现象一样。R15还是不会动作。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B:
你将R15的常闭串在主线上,t14计时时间到,r15得电自锁,在下一周期即使其复位,故r15不动作.

楼主:
guoxinkai,多谢了!我已改好。

楼主:
再请教2楼和4楼的朋友一个问题,怎么用温度信号去控制管道内空气压力的大小?

网友A:
什么管道?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C:
管道内的压力是不是与温度的高低有关,如有关就好办了

楼主:
具体情况:现有一个容器,通过气动隔膜泵向里面进料,我用温度传感器去测量容器内的温度,如果温度高于设定值,就要增加空气压力,从而增加进料速度;如果温度低于设定值,就要减少空气压力,从而减少进料速度。
不知能否实现这种控制?

网友D:
应该可以的吧,可以用PLC控制。

楼主:
10楼的朋友,用什么阀门控制空气压力?

网友E(2005-09-27):
只要一台仪表就搞定
只要用一台调节器就搞定。
可交流。
TEIL:0755-27017502
MSN:wenbitong@msn.com
QQ:22674876

网友B(2005-12-09):
6楼的,温度和压力肯定有对应的数学模型,画出曲线后,分别计算出每一点的对应关系,然后
用PLC去控制阀门的开度就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