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

楼主(2005-07-25):
我今天碰到了一件奇怪的事,我也找不原因,就是一个37KW的电机采用星三角形启动,在三角那一边两个接触器,其中的一个接触器我用万用表量了其中的一相电流居然是0,而电机在空载的情况下,有一相电流与另两相相差10A,工作的时候相差达到50A,我量了一下电机的线圈好象也没问题啊,还有就是接触器也接触好的,就是没检查电机上的接线,有谁帮我看看了,在线等!!!

网友A:
测量三相绕组相间绝缘,对地绝缘,三相阻值.三相电压

楼主:
我用的万用表不是精确,相间的绝缘是不是要用摇表才可以的啊,我用万用表的电阻挡量了一下是绝缘的,还有我量了相间的电压分别是366,354,338,这怎么回事,工厂的电压不高.

网友B:
是不是接触器的触点有虚连的情况了啊

网友B:
电机侧的那个接触器

网友C:
相序连接错误.表现为星启动正常角启动缺相.如不是新缠电机.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D:
同意楼上说的,也有可能是接触器接触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相序连接错误.表现为星启动正常角启动缺相.如不是新缠电机.就是接触不好.
开始看帖子的时候,和SUNJIANSHENG的想法一样的,但是楼主有写出三相电压值分别为:366,354,338。就感觉有些怪异了。关注中!

网友F:
相序连接错误.表现为星启动正常角启动缺相.如不是新缠电机.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G:
[原创]
我有试过和你一样的问题,后来关闭总开关另外接接触器的电源,用表测量才检查到,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我关了电源量了接触器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电机是新的,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我想电机也没什么问题,可是在这种情况下,电机已经运行了24小时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可能烧毁电机的可能性,还请解释.

楼主:
不知道楼上的朋友,你在关了电源后检查到的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接触器接触不好呢?你所遇到的问题和我有那些相同之处呢?还请详细告诉我你的检查过程.

网友C:
接触器是什么型号?星启动时缺相吗?转角后量输出端电压了吗?

网友H:
你那个问题可能是电机的内部问题
有一端可能与电机的外壳有接触导致电机电压不定电流相差很大
我建议你换个电机试一试是否正常     如果不正常则是电机的问题
你要换了  不是            你看看接触器和接法电线的表面绝缘

网友I:
除了上面各位搂住讲的之外,你查一下电源的始端与终端,用钳型万用表卡一下各相的电流,看一下始端的进线有没有问题,在看一下终端,试试吧!
如果还不行.我的QQ:377600931
注明原因,否则不加

网友I:
除了上面各位搂主的意见之外,你查看一下电源的始端与终端,用钳形万用表卡一下各相的电流,如果始端有电流说明问题出在始端之后,没有电流则查看哪一下电源的进线,用排除法分段测量,也许会解决你的问题!

楼主:
很谢谢楼上的朋友,电源的进线我都检查了,是很正常的了,没有什么问题,接触器用的是富士SC--50的吧,星形启动没有发现缺相的现象,现在这台电机已运行了三天有余了,只是生产忙,一下停不下来,所以到现在也没查出来.还请各位多关注.

网友J:
运转时电机有没异常情况,如声音是否正常,温度是否正常等。

楼主:
运转时好象没感到声音有什么异常,但是可以感到出力不够.

网友K:
搞个就地补偿吧.你的电源谐波太多.

网友L(2006-06-27):
电机是不是受潮了阿,电网的电平衡吗?

网友L:
谁能教教我怎么缠电机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