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5):
新手请教,大家帮我出出主意,先谢谢大家啦。

其实小弟在工控方面连新手都算不上,我是写软件的,精通Java,会C++。

现在有项工作,需要通过计算机的串口来控制一个电器开关(比如灯泡的亮灭),不知道该如何实现。我曾经搞过监控设备,见过232-485 连接云台解码器,感觉云台解码器就是一组开关,通过计算机即可控制。我想我要的东西也类似这个吧。

我对串口变程没什么经验,对工控更是一窍不通。希望大家给我指个方向,我该如何学习。

先谢谢大家啦!!!!

网友A:
串口只是一个通讯口,要具体控制是要有控制设备的。
比如:电器开关是否有通讯接口,如果有,可通过电器开关的通讯接口同计算机的通讯接口连接,由计算机发命令。。。。来实现该功能。
如果没有,可以配置如PLC等控制设备,计算机的串口和PLC等控制设备的通讯接口连接。来实现该功能!!

网友B:
同意楼上,搞清楚外部设备的通信协议,上位写CODE从串口发送和接收,用控件和API都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啦。我想我现在缺的就是控制设备,有什么通用的控制设备吗?

有人向我建议用PLC+组态软件来实现,可我的要求很简单,用PLC+组态软件有点宰鸡用牛刀的感觉。

网友B:
市场上有卖I/O卡啊,不过也有点宰鸡用牛刀的感觉

我原来用过一种卡,也是插在扩展槽上的,实现一种类似于继电器的功能,可惜是我们学校当初自己研发的,我想这么简单的东东应该有卖吧,记得当初写个_outp就搞定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