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口不认,怎么办?

楼主(2005-07-25):
我用的是西门子S7-300,组态和布线基本完成,但是现在调试最简单的程序时,总得不到输入口I的信息。也就是说,当我设定一按钮为I0.0,按此按钮,I模块对应的小灯亮,但是用Step7的变量表监视I0.0时,没有反应;同样在变量表中值I0.0为true时,plc的I模块也没反应。对输出口O就没有此问题,请问那位朋友遇到此问题没?各位朋友帮忙,谢谢!

网友A:
没用过300,不好意思

网友B:
输入模块的地址分配不正确

网友C:
你在组态的时候,看一下你CPU的I/O分配,像我用的313C,I/O就是从124.0开始分配的(这是默认的)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问题,主要是硬件组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