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5):
最近买了一个250A的带漏电保护的空气开关,是长城集团的,漏电动作电流是150mA,接了一个380V的电焊机和一个220V的无齿锯(就是切割机),使用电焊机没有问题,但一用无齿锯就跳闸,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流不平衡,你装的可能是三相三线的漏电开关,改成三相四线的试试。

楼主:
我装的就是三相四线的

网友A:
切割机以前工作正常吗?外壳有否接地?也许是真有漏电呢?

网友B:
你的切割机的零线接对了吗?另外:切割机的零线是不是与本身的外壳连接了?
常见的两个错误接线:1,将漏电保护出来的零线接到了设备上,又与设备的外客相连。
                             2。将漏电保护出来的零线又进行了重复接地。

网友C:
就是三相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D:
应该是切割机的问题
你不用焊机  单用切割机试试
应该不是三相不平衡

网友E:
估计是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上有电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三相不平衡,造成零线上有电流。
三相不平衡,造成漏电保护动作!!!!
这样说,有什么根据吗?我想:漏电保护,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漏洞”保护的!

网友F:
不象是三相不平衡,查一下切割机是否公用零线

网友G:
三相电流不平衡也是没有关系的,零线有流过不平衡电流的作用,只要流进等于流出就对,你查一漏电开关出线端的零线是否零线和地线共用.

网友H:
那肯定是切割机接地了,

网友I:
是漏电保护器后面的零线重复接地。中性点漂移。

楼主:
我在大漏电开关前面又接了一个10A的漏电开关,动作电流30mA,他不跳,但是大的漏电开关跳,我现在只有把250A的漏电开关线圈切断,当普通空气开关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大漏电开关前面又接了一个10A的漏电开关,动作电流30mA,他不跳,但是大的漏电开关跳,我现在只有把250A的漏电开关线圈切断,当普通空气开关用了
好办法,妙~~~~~~

网友J(2005-08-26):
我想可嫩是漏电开关本身的问题

网友K:
先查一下电机的外壳有没带电。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在大漏电开关前面又接了一个10A的漏电开关,动作电流30mA,他不跳,但是大的漏电开关跳,我现在只有把250A的漏电开关线圈切断,当普通空气开关用了
现在流行DIY

网友M:
保护地线不能进入漏电保护器!!否则漏电保护器会跳闸,我也是在工控网留言上刚看来的,不知对否?!
  两人同行,必有我师

网友N:
切割机火线采用了三相四线漏电开关中一相,造成三相不平衡及零线上有电流。

网友O:
可能是三相不平衡,漏电开关动作的依据。

网友P:
漏保的N输出端只能作为PE保护线,你在接切割机时肯定将切割机的N线接到了漏电开关的输出测,如将N线接到漏电开关的上口故障应该可以排除.

网友Q:
楼主你后来加装的10A漏电开关如果是正常三相四线开关的话,那就可断定250A漏电开关一定有问题!原因可能是:
1、三相四线漏电开关四条线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时不对,如漏穿或方向不一至。
2、也有可能切割机漏电电流较大(未超30MA),而250A开关刚好有问题其动作电流小于切割机漏电电流(大于电焊机漏电电流)。不过可能性不大,用摇表检测一下切割机就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