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5):
最近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用在起重机的起升机构,当用变频器只拖一个37KW的电机的时候,要求起升有4个速度,用联动台控制,可是总有一个速度体现不出来,也就是只有3个速度,怀疑变频器端子5.6只提供了正转反转的信号而没有频率的信号,所以在一档位时,总是显示输出频率是0,电机也不运转.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该变频器上加了编码器时为什么不能调编码器的参数,接线没问题,怀疑编码器好象没有电压(直流5伏)

网友A:
编码器的模块是否装好了?你的装置的订货号的尾数是1,还是0?现在的都是1,只有尾数为1,才可认编码器。
关于固定值输入的方式,我从来不用,所以没有研究。是不是把你的设置参数传上来,让有经验的哥们儿帮帮你,好吗?

网友A:
关于编码器的接线,说明书讲得很详细,照做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