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5):
我初学PLC用的是S7200  CPU226 EX1 EM235
1。在控制空调蒸汽阀 开度 时我想采用了PID调节,蒸汽阀使用VC24电源   0-10V 控制信号!我用PID运算最终值除320是不是就等与对应了0-10V输出信号呢?要不是那具体算法是什么?
2。要是蒸汽阀控制信号是4-20MA呢?具体怎么算!
以上两个问题还请列位大虾不吝赐教!在下先谢过了!~

网友A:
PID最终值是0-1的实数,应该乘32000后再转换成整数输出即可,4-20MA就乘25600加6400转换成整数输出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