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管口光电隔离后想要输出24V直流,电流可达8A要怎么办

楼主(2005-07-25):
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开关量用光电隔离后继电器或达林顿驱动,模拟量要用DA转换驱动A类或甲乙类之类的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B:
如果不想产生火花噪声可通过光耦后用可控硅!

网友C:
动作频率不高的话用继电器;

楼主:
是开关量,什么地方有这方面的电路参考,可以推荐一下吗?
谢谢各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想产生火花噪声可通过光耦后用可控硅!
要知道,可控硅在直流状态下无法自关断,除非开了就不关才可以使用

网友D(2005-08-25):
有没有下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