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6):
电流互感器是1:2000的,额定电阻400欧姆,出来的电压信号只有7毫伏左右,在示波器上看,毛刺很多,干扰很大.
因为我要把这个电压信号送到AD中,所以干扰太大对精度有很大影响
请问各位,有什么办法能是出来的小电压信号纯净一些呢?

网友A:
互感器用小一点的,比如1:100的。

网友B:
二楼说的对,你现在用这么大变比的电流互感器不好呀,如此小的信号就是处理纯净后送去AD,精度还是差极!

网友C:
想测多大的电流?

网友D:
电流互感器怎么会出电压信号呢,不明白?

网友E:
电流互感器不能直接输出电压信号,使用一个电流变送器,电流母线直接穿在初感器中,传感器输出4-20MA或0-10V信号,供A/D转换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