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抓瞎!

楼主(2005-07-26):
大虾们,恒压供水控制器控制一台西门子MM420-4KW变频器拖一台3KW潜水泵恒压供水,不带载显示一切正常,手动改变压力信号,频率调节也正常。但是一带载就只在最低频率晃悠,咋回事?
变频器只设定了电机参数、控制端子和控制方式(V/F),其他都是出场参数!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有问题,或是反馈太大,或是设定太小,或是变频器电流限制

楼主:
手动正常,而且3台同样配置的设备,同样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电机的问题。反馈和设定我没明白,没有用变频本身的PID呀?电流限制的问题我也考虑了,当时没带表,但是就设备本身的电流表看远没达到输出呢!头晕!

网友A:
外置PID是吧
看一下DA(频率设定)输出是多少,
反馈是指现场压力值
设定是指给定值

楼主:
外置控制器,输出已经10V,设定压力3,反馈1.1

网友B:
题目写得不错。很谦虚,看了以后很共鸣呢。现场调试,有几个工程师没有抓过瞎呢?连术语都是共享的。听来真亲切呀。嘻嘻嘻。

楼主,你的问题应该这样解决:

第一步,断开你的那个外部的闭环的压力调节器,MM420采用面板操作(P700=1;P1000=1);

第二步,对变频器做“工厂化复位”,(说明书有详述);

第三步,启动《快速调试》,仔细说明书的步骤操作。这是对电机做识别的步骤,必须要做。对于潜水泵而言,P1300=0(恒转矩特性),要完成P3900=3和P1910=1的两个识别计算过程。并且保证在整个的快速调试过程中不出现报故障。

第四步,采用面板(BOP)操作装置启动,并且将频率上升至50赫兹(带载)。确认其正常运行后,将参数修改成P700=2;P1000=2(端子操作);

第五步,将外部的恒压控制器输出信号接入变频器的模拟量主给定点端子(断电操作)。然后,上电进入实际的恒压供水控制操作。

楼主:
谢谢任老师,您说的程序俺已经试过N次了。西门子的设计思路确实有点与众不同,先前愣是不起动,是报警始终有效,它居然认为上电过程中是属于不稳定状态(是故障),所以复位,快速调试,手动改报警输出,面板控制没有问题,改回端子控制以后,断开负载,也没有问题。我有一个疑问,P1300=0?,潜水泵应该是类似于平方和恒转矩之间的一种状态吧?还有您说的P3900和P1910我也是大受其苦,好在最后整明白了,呵呵。还有就是电流是不是要稍大于电机额定?功率因数和启动转矩有无影响?

网友B:
回答楼上若干问题:
1.潜水泵属于恒转矩负载性质,这是在西门子的《网上课堂》栏目里看到的。虽然没有接触过潜水泵控制,但是,对此有深刻印象。所以,P1300=0;
2.如果你可以采用面板(BOP)操作控制电机正常(带载状态下),说明变频器的环节无问题,问题出在给定信号上。比如,改用端子控制以后,先不要接入实际的压力调节信号,先接一个电位器输入,看看是否能控制?如果能,问题出在模拟信号输入的接法上,如不能,说明在装置的端子参数设置上有问题。看说明书,模拟量输入的相关参数设置。而模拟信号的输入接法要看你是怎么接入的,是电压型的?电流型的?是否与装置内部的电源共地了?等等;
3.装置.的电流必须要大于或等于电机的电流。这是原则,没商量;
4.功率因数在电机识别(快速调试)过程中设置,潜水泵的功率因数可以设置在0.76-0.82范围即可;
5.启动转矩,工厂默认的可能是50%,你可以设置50%-100%范围选择;
6.在P1300=0的模式下,可以设置软启动功能有效,使电机的启动过程更平滑。
还有问题吗?

楼主:
谢谢,希望这次不要再抓瞎,但是模拟量肯定是没问题的,应为不带载是正常的,拨动压力表,频率相应变化,关键问题估计还在电机参数和P1300上。

楼主:
我晕,我自杀,我跳楼!!!!!!居然是干扰,变频器的接地线断了,不带载一切OK,带载模拟量输入端子电压10V,变频器内部读出电压P722竟然是0V,最后都准备放弃了,查到地线断了,接上一切OK。各位引以为戒呀!!!!!

网友B:
一个经典调试实例。加钻鼓励!这就叫: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以后会增强信心的。

其实,调试过程,我们的眼睛往往只盯着装置的结构设计、参数设置、PID调解等环节,以为问题常常是出在那里的。如果留心统计,调试中绝大部分的问题却是出在系统有关的外围电路,而且是我们忽视的最简单的接线问题上。这是经验谈。

网友C(2005-09-10):
今天又上了一课,回去钻进被窝偷偷乐
哈 哈 哈 哈 哈 哈

网友D:
我也钻进被窝偷偷乐一回
哈哈哈哈

网友E(2008-12-17):
我也遇到你楼的主现象,不过我没有你幸运呀,我重新打了接地极也没有好使!
又是加磁环,加是加电容,又是换传感器,又是重新接线,只是有所改善还是没搞好,郁闷中!

网友F:
汗,楼上挺能翻的,搂主的处理过程虽然曲折些,可相比较于一帆风顺的调试过程,对产品肯定也是加强了了解,其实每个人处理问题的思路不一样,这个问题中忽略了变频器的监控功能对问题解决得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