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6):
请教高手,我用的是西门子的cpu314,系统支持的计时器为10ms~9990s,怎么才能设置8.4小时的plc?着急!

谢谢!!!

网友A:
用计时器加计数器吧

楼主:
谢谢,您说的是定时器串定时器吧?
希望能多多指教。
我的qq:8408932

网友B:
不是定时器串定时器吧。是定时器延时时间到后,给计数器一个脉冲,然后切断自己重新计时,定时器的时间与计数器的次数相乘就是你要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