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挑战

楼主(2005-07-26):
kdrjl是变频器泰斗你知道的太多啦佩服佩服支持你

网友A:
哦?看来这是个新来的小弟弟,还不太懂得这里的规矩,互相吹捧是要被踢出论坛的。知道什么是泰斗吗?谁敢这么至高无上呢?掉下来会摔死!
到了这里,规规矩矩的发帖子,参与。给我老实点。
先问问你,会用MM440吗?是不是接错了线,一合闸就炸?是吗?

网友B:
被你吓跑了都~~

网友C:
高难度挑战
KDRJL斑竹,我遇到用户反映MM440的问题如下:
电机运行约8-10小时,变频器出现保护,代码F0011,
查手册F0011为:负载的工作/间隙周期必须正确
从新开后又这么8-10小时就出现保护现象。请问斑竹这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我们是准备24小时连续运转的,F0011的间隙周期是什么意思?

问题现在没法解决,只能到时候断电从新开机,比较烦恼。

网友A:
回复楼上:
说一下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系统是否进行了快速调试?P1910=1是否正确的通过了识别?在工作的状态下,BOP面板监测参数r0027=?
关注进一步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回复楼上:
说一下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答:11A
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多少?  答:13.2A
系统是否进行了快速调试?  答:是
P1910=1是否正确的通过了识别?  答:不需要,无
在工作的状态下,BOP面板监测参数r0027=?  答:4A

请注意电机运转正常,只是到时间保护了。
关注进一步的回复。
谢谢任工

网友A:
“P1910=1是否正确的通过了识别?  答:不需要,无”???

为什么?问题就出在此。使用西门子的MM4系列的产品(严格讲,使用所有的变频器产品)一定要做的预备工作是,变频器对所控制的电机要进行起码的静态识别。这是必须要做的。否则在变频器里没有建立受控电机的模型,怎么实现准确的控制?

MM440中的参数P1910=1就是进行对电机的静态识别与计算工作。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矢量控制时才对电机做识别运算。错了。V/F控制同样要做电机的静态识别工作。电机的电阻、电感等参数是要确定的,这样才好作出适配的控制。

看一看故障码F0011的注释,其中强调问你,是不是作了电机静态识别的?如果没有做,就是产生的故障原因之一。OK?

网友A:
清仔细的阅读“故障诊断和应采取的措施”一栏。

网友C:
谢谢任工贴图
我们正是按照此说明改动了,环境温度原20度改为0度,才延长了时间。
电机没有问题,正常的很。
我认为此变频器一开,就检测时间,到一定时间就显示过载。可是实际并没有过载。
电机型号GDZ36 36000RPM 5KW 350V 11A 用于磨削,受力不大。
现在延长时间为20小时出现过载提示。
不知道如何取消这个时间对电流的积分。

网友A:
TO hksirboy:
还是那个问题,你的《快速调试》工作(P1910=1)到底做了没有做?如果没有做,应该去做。做完了以后,就会消除你说的这种故障了。电机没有问题,不等于变频器的数学模型没有问题。要建立变频器与电机的识别。换句话说,变频器中,有关电机的电感、电阻参数必须要与电机的实际参数匹配。

网友C:
你看到我前面的回复了吗? 做了。

网友A:
---------------------------------------------------------------------------------
系统是否进行了快速调试?  答:是
P1910=1是否正确的通过了识别?  答:不需要,无
----------------------------------------------------------------------------------
如何解释上面的回答?《快速调试》包括了P1910=1,做了吗?关键是通过了吗?如果P1910=1通过了,还出现上述故障,那建议你去送修装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