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正反转

楼主(2005-07-26):
请教:高手
我公司准备做一套120kW的电机正反转试验系统,
动作程序:启动正转-10S-停止-5S-反转-停止-5S-正转这样循环,
每次试验要循环十几万次.想请教高手这么大功率的电机用什么控制比较合适.

楼主:
对不起,没有写完整,应该是:
启动正转-10S-停止-5S-反转-10S-停止-5S-正转这样循环,

网友A:
启动时间也算在这10S里吗?

网友B:
不太可能完成。

网友C:
有点不现实

网友D:
plc+软启动器,

网友E:
可以用PLC来完成,很简单的~

网友C:
电机恐怕受不了,小心逆电动势和剩磁问题

网友F:
这么大的电机进行如此短时间的多次正反运行,不知是在考验你的电机质量一流还是在考验你的电网供电能力危猛,或和你同一电网的其他用户的大用电谐波承受能力。

楼主:
主要是检测电机的性能、绝缘结构的好坏。相当于电机的寿命试验。
这套系统另外有冷却装置,和空调系统差不多。

楼主:
这个试验主要是检测电机的性能、绝缘结构的好坏。循环的时间还可以作些调整,
另外系统还有一套冷却装置,和中央空调差不多。
谢谢各位!

楼主:
请问:可以用变频器控制吗?

网友G:
这么大功率的电机在5S的时间内根本达不到额定转数就要停止。

网友H:
我以前做过一个这样的,但是功率没这么大。是用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做的。像你这么大的功率启动时间和停止时间都会要延长。
可以用西门子的LOGO逻辑模块加变频器来做

网友F:
如该电机为380v的,计算该电机电流在180A 左右,建议在正、反转控制中加软启动,可采用自耦变降压启动,经延时,再切换到正常额定电压下运行,电路原理图可在许多电工书籍中找到。另外该实验方案运行时间是否科学我认为有疑问,可能你厂电机是特殊用途。实验十万次是否太多了,我认为按这样搞法这电机不等实验完就报销了。欢迎多交流。我邮箱kalakov@163.com

网友I:
这样的电机必须要进口的才行

网友J:
你所说的那电机控制,只要是在空载的情况下,应该没问题,120KW的算是大功录的电动机了,主要在主回路上做好了,那你所说的,[正转-10S-停止-5S-反转-10S-停止-5S-正转]这个二次回路完全没问题,用PLC也行[,但不需要],用时间继电器就OK了!!!!!
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工业电气自动化产品的开发,销售及应用.多年来公司凭借着优良品质和价格优势的产品,及优秀的售前售后服务.
http://www.xmkdr.com

网友K:
我们给你做吧.我们现在正在给计量泵做测试系统呢,离心泵的功率达到160KW,压力25MPa,可以联系我们:0512-65683776

网友L:
引用 网友I:
这样的电机必须要进口的才行
支持!国产货绝对不行!!!

网友M:
不行也要用!

网友N:
这样的东西有点可怕啊

网友O:
估计不行吧,120KW可能启动时间也不只十秒钟了吧?
但是应该对国产的支持一下吗?
没有不可能的东西?只有你看不到的东西。

网友P:
时间太短了,电机不行的。即使做了周边设备也受不了
不懂电机检测,可是为什么不用过载法检测呢

网友Q:
用PLC试试

网友R(2005-09-10):
如果你的电机通过100000次这样的实验那你的电机就出名啦,多电机是否能坚持下来抱怀疑态度。????

网友S:
我想知你的电机是用做什么做的。这样行吗???????

网友T:
就是行,供电所也会干预!

网友U:
星-三角起动不能这么频繁,不宜采用,用软起动器试试

网友V:
请教那位大哥能说一下,长期堵转三相力矩电机的工作原理

网友W:
支持国货.个人观点,10s时间内应该消磁放电,不知道用续流2极管行否.......期待答案.兄弟+U.
没有什么不敢想滴

网友X:
用PLC控制,主回路用软起动器。

网友:
PLC 变频器 制动单元

网友Y:
普通电机不太可能吧

网友Z:
PLC+软启动器+制动电阻,估计能行,供电方面的补偿电容也要有备用防止烧坏

网友AA:
电机大时间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