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6):
我们的PLC系统为siemens,它如何和RS-485的仪表实现通讯?请大家给出个主意。谢谢。

网友A:
找两根线,连起来就可以了,^_^。

网友B:
通讯问题
siemens plc的通讯是RS485的话,两根线联起来就可以了,其余的交给编程人员.
如果不是RS485,用数据转换器.

网友C:
如果你想把带RS485接口的仪表接入SIEMENS PLC 的profibus DP网上的话,可以使用PB-B-RS232/V3,这个转接器可以把RS485和profibus DP兼容起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请问jahghu该转换器在哪买?

网友A:
教不会,哎,你转进去了,走什么协议呢,如果只是一对一,启不是很很浪费码。

网友D:
呵呵。楼上的高见!

网友E:
哪款西门子,200,300还是400
S7-200自己按自由口协议编程
300,400用专用的通信模块

网友F:
用模块,很容易搞定的

网友G:
就是就是!!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