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6):
各位前辈,小弟使用的变压器中的交流接触器接通电源后有达达声,同时可以看到电弧,更换后还是如此,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网友A:
是不是线圈本来是380V的,你的电压是220V的电压啊!

网友B:
一定是接触器的线圈电压问题

网友C:
不一定。可能出在控制回路上。我也碰过一次,一台升降机,跟你情况一样,手段使尽,故障依旧。把厂家叫来,也是无计可施,最后把控制部分一锅端,解决。
控制回路设计的不是很好也可能有影响。

网友C:
工作的时候用一块指针表量量电压看。不要用数字表。我上次用的数字表,看不出什么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线圈用的是380v的,电源电压也是380v的,这一点没错。不知道hty。czh所说的控制部分一锅端是怎么端的啊,主要是原来这套设备使用过,放置了2年重新使用救出现了现在的问题,负载等参数几乎没有改变,请大家再帮忙看看故障原因吧,我都尽量试试,多谢各位大侠!

网友D:
交流接触器放置了二年,可能是它线圈自保持接点(常开)接触不良,有灰尘堆积,换全新接触器试试,如不能解决,检查接触器的启动按钮或启动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网友E:
k可能回路接触不好

网友F:
单纯看交流接触器是否存在故障可另找电源便可验证
若排除接触器故障后查原线路终端电压是否足够。
然后看触点是否存在氧化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G:
接触器问题
控制电源电压或控制线圈阻抗变化、接触不良等的问题,造成接触器吸合、断开,哒哒作响。还有的接触器控制电源有交、直流之分。

网友H:
我有遇到这种情况是控制线路的自保线接在接触器的常闭上了,然后改到常闭上故障就排除了.

网友I:
我感觉应该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有问题,有可能是内部脏了,也有可能是接触器安装不合适.把交流接触器拆了再重新装一下试试.

网友C:
各位,楼主说已经换了接触器故障依旧,所以我认为基本可以排除接触器的原因了。回路当中有不易发现的接触不良、如果受中间继电器控制,再检查一下中间继电器的吸合。我说的一锅端是把控制板基本上全换掉了。量电压用指针表容易发现问题一些。你可以把主电路断开检查。

网友J:
这有可能是设备的电源线老化造成的.接触器没吸合时,用电设备不通电,电源线的压降小,接触器可以吸合.但接触器吸和后,用电设备通电,电源的负载增大,电源线的压降增大,接触器的吸持力不足以克服接触器的瞬间反力,于是释放,接触器的主触头断开后,电源的负载断开,由于这时接触器的自保持辅助触点尚未断开,接触器的线圈还有控制电压,所以会再次吸合,如此循环.表现为接触器弹跳.
     建议断开该接触器控制的负载试试.

网友K:
在线圈上并个阻容吸收看看行不 ?

网友L:
我同意8楼的意见

网友M:
加大接触器一个容量的,换个能承受大点电流的接触器,你那可能在启动的时候电流过大吧,

网友N:
1、铁心吸合面有异物2、固定螺丝松动3、电压不对4、线圈有问题5如果是真空接触器,则是辅助开关的触点没有转换

网友O:
查看一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额定电压是否与电源一致
查看一下交流接触器的线圈额定电压是否与电源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单纯看交流接触器是否存在故障可另找电源便可验证
当交流接触器在启动后靠常开接点来自保持时,常开接点有问题也会造成交流接触器不正常。
引用 网友J:
这有可能是设备的电源线老化造成的.接触器没吸合时,用电设备不通电,电源线的压降小,接触器可以吸合.但接触器吸和后,用电设备通电,电源的负载增大,电源线的压降增大,接触器的吸持力不足以克服接触器的瞬间反力,于是释放,接触器的主触头断开后,电源的负载断开,由于这时接触器的自保持辅助触点尚未断开,接触器的线圈还有控制电压,所以会再次吸合,如此循环.表现为接触器弹跳.
不知老兄装过交流接触器控制盘没有,交流接触器的低电压动作特性一般都能达到电压的近似一半一样可正常动作。

网友P:
检查下其他控制线路,也许是环境的缘故

网友J:
不知老兄装过交流接触器控制盘没有,交流接触器的低电压动作特性一般都能达到电压的近似一半一样可正常动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触器的可靠吸合电压一般是额定电压的68%左右,如果你的电压不是呢?

网友Q:
引用 楼主:
各位前辈,小弟使用的变压器中的交流接触器接通电源后有达达声,同时可以看到电弧,更换后还是如此,不知是什么原因,请教各位?
接触器能自保不?

网友R:
你这问的还真有趣,你意思人家按按钮的手在发抖是吧

网友S:
更换的接触器能确定是好的吗?
如果是好的,就看线圈两端的电压够不够380V
或者看看线圈的电阻

网友T:
有可能是控制回路故障

比如这个接触器的常闭触电接在了关闭按钮的位置上

:)

网友U:
里面应该有杂物了,更或者是铁屑。我们有依次接线的时候不小心把一些铁屑搞进去了,然后便有达达之声。

网友V:
将380V直接接到上试下,如不好更换接触器,如还响是控制线路的故障。

网友W:
就算你更换100次接触器,有达达声,都要考虑是铁芯脏(油或锈)

这是国产接触器通病.清洗一下或者空开一阵.即可.

网友X:
为个问题真是太历害了...

网友Y:
检查接触器自保点和铁芯

网友Z:
引用 网友D:
交流接触器放置了二年,可能是它线圈自保持接点(常开)接触不良,有灰尘堆积,换全新接触器试试,如不能解决,检查接触器的启动按钮或启动开关是否有接触不良的问题。

同意!
有可能是接触不良!
更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