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23<>PRO25

楼主(2005-07-26):
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啊?还有PRO13和PRO23。。。。
这个烂牌子怎么受编器都这么多型号啊!!!

网友A:
是比较多。
具体搞不清楚。
我一般都用PRO01和PRO27。
老一点的PLC我用PRO13。

网友B: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把手头上的几个对比了一下发现:
PR013是竖式无背光灯,即没照明的时候要有夜眼的人才可以使用,较适合C20正方形的老古董用
PR023是竖式有背光灯,较适合C20正方形的老古董用
PR015是横式无背光灯,较适合C**P用
PR025没见过,如上推理应是横式带背光显示
使用功能好象没什么区别。还有别的不同吗?请补充

网友C:
我见过的OMRON手编器就有PRO01、PRO12、PRO13、PRO15、PRO19、PRO20、PRO23、PRO25、PRO27;
其它不知还有没有?

网友D:
佛山山杉自控有以下OMRON   PLC 手编器 :   C120F-PR020 (3G2A6-PR020)  ,  3G2T9-PR030  ,  CVM1-PRO01  , 各有两块, 放于仓库许久,哪位同行需要,可超低价处理,保证是好的!!       013600313569    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