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6):
我厂配电房装有一电容柜,本人不懂求教几个问题:
  电容柜能起什么作用?
  电容柜上有一表,(超前,滞后)是怎样看的呢?超前说明什么,滞后又是什么呢?这个东西能
  否自由控制呢?
  听说超前,还是滞后太多什么的,电网公司会罚款的,有这回事吗?

望各高手各抒已见!!!!!谢了

网友A:
知道是知道
但是说不清!

网友B:
电容柜是为了调节功率因数的,上面的一块表称功率因数表.超前或滞后主要是由于电容过补或少补造成的,超前或滞后太多都对用电用户不利,超过标准是会罚款的.

网友C:
电容柜能自动控制,不过运行是要先设定功刘因数的

网友D:
电容柜是提供无功补偿的作用的,柜上的指示表是指示功率因数是多少的,一般为0.90以上就很好了,我公司的为0.96左右。

网友E:
以上大侠说得对,电容补偿在配电上是必要的设备

楼主:
多谢各位的高见,但是什么是(功率补尝)呢?为什么功率要补尝呢?
没有功率补尝这个东西会出现什么现象呢???????????

网友F:
电容柜是提供无功补偿,提高电网的功率因数,如果感性负荷较多(如电机)就需要补偿电容.
如果电网的功率因数低则变压器提供的有功容量就会降低
1000kVA×0.9=900kW
以上是个人愚见.

网友G:
没有功率补尝这个东西,就会让无功占了电网的茅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