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请问在PLC编程中,高速计数器如何编写程序,我觉得看不懂书上的解释,好复杂,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使用方法或举个例子吗?三菱的,其他的也可以。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急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我都想知道

楼主:
不会吧,楼上的老兄你们都不知道,有没有高手指点一下啊?

楼主:
这么多天了,还没有吗?

网友C:
编程很难么?注意一下高速计数器的编号和输入点对应关系就是了

楼主:
楼上的,我看书看不懂,你能指点一下吗?或是简单说下。

网友D:
有这样提问的吗,你总得说你什么地方不懂,你总不能让人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讲起吧。

楼主:
只要把这个程序怎么写告诉我就好了

网友D:
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一个程序要完成什么功能都不说,别人如何写?

楼主:
楼上的兄弟,那你写个计脉冲的个数吧,比如有100个1ms的脉冲,用高速计数如何写,谢谢!

网友E:
西门子S7—200的:在工具菜单中按自己的要求设置高速计数器,程序自动生成。(打开编程软件看看)

楼主:
楼上的,三菱的你会不会啊?

网友F:
再看看说明书吧!在固定的缓冲区内设定脉冲的计数方法(单連还是双連及上升沿还是下降沿)然后在固定的缓冲区中读出就可以了!再说说明书上也有示例的程式的!不是吗?

楼主: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做的,可是一运行就说错误,元件编号不对,我也实在是看不懂了。

网友G:
以欧姆龙2A为例,如果你要用高速计数器先在PLC设置中设置使用高速计数器,在选你的输入方式,和复位方式,然后看编程手册你想怎么用,,

网友H:
你的问法有问题,你要说出什么地方不懂才好解释呀.我从事教学多年,这是个系统问题,全讲不可能.你只要讲出什么具体地方不懂.我可以效劳!

楼主:
楼上的,就是编号怎么对应,然后指令怎么写?

网友I:
有空看看手册。
简单!

楼主:
我能看懂的话就不问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按照说明书上做的,可是一运行就说错误,元件编号不对,我也实在是看不懂了。
元件编号不对
你用的是模拟软件吗,
我没用过模拟,
上次好象看过一个贴子,说过这个问题,
是模拟软件的原因.

网友J:
多看看资料啊,写得很详细了

楼主:
有没有这部分的资料啊?

楼主:
能不能帮我下啊?

网友A:
我也不会用,请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请问在PLC编程中,高速计数器如何编写程序,我觉得看不懂书上的解释,好复杂,有谁能帮我解释一下使用方法或举个例子吗?三菱的,其他的也可以。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23793
看下這個貼子,里面有用到高速計數器C235,是用速比控調速電機的發電機作爲X0爲輸入計數信號.

网友L:
老兄  告诉我咱家网站的ftp地址好吗   小弟我静待佳音了

楼主:
能不能写个高速计数脉冲的程序我看啊?

网友M(2005-10-17):
MSN:gszwl@hotmail.com
                               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