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变频器的电路一般由整流、中间直流环节、逆变和控制4个部分组成.其中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中间直流环节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
控制电路由以下电路组成:频率、电压的运算电路、主电路的电压、电流检测电路、电动机的速度检测电路、将运算电路的控制信号进行放大的驱动电路,以及逆变器和电动机的保护电路.
个人理解控制电路应该是由诸多模拟及数字元件搭建或集成.接受从键盘和外接输入端子输入的各种控制信号,对SPWM信号进行启动,停止,升速,降速,点动等控制.
问题:那控制电路是怎么实现诸如PID等控制方式的呢,是否集成在控制电路内?望高手赐教.

网友A:
现在的变频器,控制电路是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所有的功能都是基于软件实现的。这就是所谓的数字控制技术。检测与驱动单元是由硬件支持的。

楼主:
先谢版主.
由于课题需要,我现在想自己搭建一个基本的变频电路模块,其它三块已经有所了解了,但就卡在了控制电路这块,不知道版主有何建议.望赐教.

网友A:
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参考一些进口的变频器,剖析他的功能,采用他们的思路。特别是自学习和自诊断的功能。很值得参考与借鉴。

网友B:
怎么没有回答的呢?

楼主:
在期刊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又有了新的想法,
即IPM+MR16
主回路仍采用IPM模块,控制回路采用电机控制专用芯片MR16.
不知道各位高手有何建议?望赐教!

网友C(2005-12-13):
IPM IGBT 应用支持!
上海嘉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变频调速的功率器件销售以及相关的技术支持服务。公司旨在以变频相关器件销售为主,技术服务为辅,意图让更多的工程师们简单地使用我们的器件开发生产更可靠稳定的产品。
     嘉尚电子科技立志为用户在配置系统时做到化烦为简,可靠实用的同时还自行搭配了模拟用户使用环境的样板系统(DEMO system),在参数选择,器件搭配,成本分析上用足了功夫,依照用户的产品特性量材为用,精益求精。

     嘉尚电子科技的技术支持能力是异同于普通器件销售商的亮点和特色,公司拥有电力半导体专家和变频界资深人士做技术顾问以及专业人员技术支持。

     我们主要经营的器件产品有三菱IPM,IGBT,安捷伦光耦HCPL4504,美国CDE吸收电容,LESON电解电容,开闭环电流传感器,温度探头,功率器件散热器等。另有开发平台:DR系列驱动器,变频控制板JS196-S,IPM驱动电源JS15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