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今天在工厂看见一员工用单相电源调试一台E540,觉得有点新奇.没带负载,具体电压是多少不知道,他不告诉我.请问这样可以吗?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A:
除非是220伏变频器.我试过用把220伏电源接入三相变频.结果是内部接触器不能启动.

网友B:
对于E540变频器,如果真接单相220V的电压,则变频器出现LU低压报警;此时参数等无法显示,所以也不能调节;
   但如果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变成单相380V,或者接三相380V中的2相,则变频器可以正常显示,参数也可以调节,电机空载的话可以驱动,但负载大的话将出现OC过流报警;

网友B:
有些品牌的变频器在接单相220V电压时,尽管一开机就出现低压报警,但按复位键后仍能调节参数;三菱的不行;
以上只适用于VF控制,如果矢量控制需测电机参数的话,必须接三相380V电源才行;

网友C:
可以用,需要用变压器把电压升成380V,接两相电,负载小就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对于E540变频器,如果真接单相220V的电压,则变频器出现LU低压报警;此时参数等无法显示,所以也不能调节;
    但如果用变压器将单相220V变成单相380V,或者接三相380V中的2相,则变频器可以正常显示,参数也可以调节,电机空载的话可以驱动,但负载大的话将出现OC过流报警;

可以,我试过多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