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老爷发电机为什么一定要电容补才可以提高电压了?

楼主(2005-07-27):
请问师傅门:我厂有一台比较老的250KW的发电机,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发电机要不带负荷电压正常,要是负荷一带上,250KW的发电机带上20KW的负荷都要加2个电容去补才可以把电压保持在380V左右,要是带到100KW负荷的话至少都要手动投入10个电容才可以保持电压在370V左右,要是带100KW的负荷不投电容的话可能电压在100多V左右!(补偿电容是配电房控制柜里面的补偿无功功率用的电容)
请问师傅们:为什么发电机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楼主:
师傅门到那里去了啊!
怎么不回答我啊

网友A:
请问你的工厂都有些什么负载?

网友B:
你那系统的功率因数也够可以的了

楼主:
功率因数超前有什么坏处吗?
会损坏电动机吗?

网友C:
换主线!零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主线!零线!
可以给我详细解释下吗?

网友D:
应该是带容性负载较多所致。
加负载后,功率因数降低,无功电流增大,导致线电流增大,使得线路压降升高,端电压下降。

网友E:
功率因数不会低到如此地步. 应该是励磁问题.
检查碳刷, 换上可控硅试试,用1500V150A大功率的(假货只能降容)

网友F:
功率因数太低

网友G:
没有无功,励磁可能断线试一下强励

网友H:
换新发电机

网友I:
激励电路有问题,电压随负载的增加而降低,是由于发电机的激励电路有问题所引起的,你要检查激励电路和碳刷是否接触良好。整流部分是否有问题。

网友J(2005-09-06):
放电机是相复励方式吗?若是检查发电机的电流励磁绕组是否有短路或断路现象。

网友J:
电流励磁回路有故障。

网友K:
看看励磁电压、电流

网友L:
对于励磁方面我不是很熟,但是我觉得是不是无功太少了!

网友M:
再差的机器,只要能发电就可以用,关键是发动机的附属电路,详查励磁!

网友N:
八楼十二楼的同志说得对

楼主:
强!!!!!!!!!!!!!
你们好厉害哦!!!
可惜我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网友O(2013-05-29):
电压特性不好,看是否引入调差回路。或者查看励磁回路。

网友P:
不是,相复励变压器就是补充励磁电流的,感性负载多了,发电机励磁电流不够,查下励磁,我们这从来就不用补电容

网友Q:
发电机的负荷是否稳定,如果比较稳定可以调整手动变阻器来调整电压

网友R:
按我的分析,造成发电机带负载压降大的原因可能有:
1.发电机碳刷磨损厉害,接触不好,造成带负载的时候有跳火现象;
2.发电机励磁不好了;
3.发电机线路是否过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