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在电力系统中起什么作用,还有电子电路中又有什么作用?

有些接地线,也利用电容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在电力中起补偿作用。在电子电路中 起滤波.隔离.和电阻.电感组重LC.RC震荡电路

网友B:
在电力系统一般是做功率因素补偿作用!

网友C:
电力电容在电气中是补偿功率因数的作用。

网友D:
在电力电路中起功率因数补偿的作用;
在电子电路中 起滤波.隔离.和电阻.电感组重LC.RC震荡电路

网友E:
在接地系统中用电容起阻抗作用,一般只有在要求不停电的场合用.例如:矿井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在接地系统中用电容起阻抗作用,一般只有在要求不停电的场合用.例如:矿井

请问为什么矿井要这样接地系统呢?偶不明白能请说明白点吗?谢谢

网友G:
电容在接地中的应用我认为是为消除地线的感应电。

网友F:
消除静电的话,不通过电容直接接地不是一样吗,为什么要通过电容?偶不明白,希望这方面的专业大哥们给小弟长点见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