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前提:1、有三个AC220V单相的并用于单相变频的电机!每个功率0。1KW,分别叫A、B、C
(要点:都是一样的电机,相信它的电机参数都是一样的,并可以进行高于工频使用,电机是现成的,不用讨论)

2、单相AC220伏的单相输入变频器,输出的是U、V、W的三相使用,模拟量控制,起动信号!0-300HZ的工作
(这个不是重点,相信大部分厂家的产品都能实现)

控制电路接法按厂家的标准要求!

动力电路接法是(请大家讨论):

A接UV,B接VW,C接WU。目的是在变频器的输出各相,形成均衡的负载!并通过变频器的自检!(骗过变频器:))

这样会不会有问题?相信大家都没有这样用过,我个人理论基础不好,请各位版主及高手讨论并指教一下!

网友A:
很难实现;

网友B:
小功率的电机可以 变频器的 功率要比电机大2倍

楼主:
楼上的兄弟,为什么变频器的功率要大两倍?

其实,应是线电流小于输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因为变频器在这时,就看它是个一个电机的,均衡的负载!

这样想法会不会有问题?请各位版主指导一下!

楼主:
各位版主及任工:

好象我的贴,还没有得到你们的支持?

请你们给我些建议!

网友C:
我曾经问过有关的专家,理论上单相电机可以调频调速,但是实际上,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的存在,好像变频调速有些问题。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所以没有做过试验。

其实单相电机可以试验的。功率也不大,搭一个试验电路很容易。要解决的是三相输出的变频器,少接一个输出端子,是否会报警呢?解决了这个问题,就可以试验了。试验的结果就是权威的。然后到这来在说:YES/NO。那时你一定对此是最牛B了。别人谁敢不服?

网友D:
有三个AC220V单相的并用于单相变频的电机.....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单相电机可以用于变频。
1.怎么启动?
2.怎么建立电机模型?

网友D:
A接UV,B接VW,C接WU。目的是在变频器的输出各相,形成均衡的负载!并通过变频器的自检!(骗过变频器:))....
UV之间的电压是380V,电机是220V的,电机能不坏吗?

楼主:
“UV之间的电压是380V,电机是220V的,电机能不坏吗?“

变频器一般输出电压会小于等于输入电压,若是选用的变频器会是单相220V的!

其实,变频器在运行时,也是通过参数和输出来建一个电机模型,进行模拟比较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才想到只要有均衡的负载,变频器会正常运行的!

楼主:
TO 任工

这个情况是客户原来用的是单相输出的变频器,运行在10-300HZ,所以电机上没有问题!

由于电机装在客户的设备上,我也没有类似电机,所以没法进行实验!现在问题是找到一个可以替代原来变频器的方案!

我有认真读过你的回答,我还是不太清楚:

1、我是想用均衡的负载来建立一个电动机的参数,相当于一个电机内的星形独立的三个线圈!这样对变频器来讲,是一个均衡的负载!这只是一个想法,我没想过用一台变频器拖一台单相电机!

2、一般的变频器都有缺相保护,这个保护是内建的,也可以去掉吗?比如MMV420,是需要改哪个参数?

请指教!!

网友C:
1.那个“假行家”。应该是个真行家,我已经给那帖子加钻了。
2.关于单相电机的变频控制,我却是因为应用范围很专,所以没有引起注意,这方面没有成熟的方案。但是MM420的缺相保护,是不是可以屏蔽,也没有查过。你的帖子说采用3个电机做平衡负载,想法很好。我觉得很巧妙。
3.问题的关键还是电机的构造,单相电机的构造是怎样的呢?和三相电机的一个相绕组一样吗?不一样吧?如果一样,就可以采用上述的办法了。单相电机要确定旋转方向,所以里面的线圈绕组出了电感以外,还串接了其他的元件,阻抗、感抗、容抗好复杂呀。频率变化(调频),电机的阻抗也跟着变,这可不行,电机转不起来的。
唯一的建议,都改成国内的三相电机,既好维修,也有成熟可靠的方案可选择呢。

楼主:
我也对这个单相电机能应用于变频的电源环境很感兴趣,据说是美国货,而且运行的变频器是在10-300HZ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太远,我下周又要出差两个星期,回来后我一定找机会看看!

建议换三相的电机,客户讲费用太高,不干!看来只有到现场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如有可能,我真想试试:对变频器来讲这是个三相负载,对电机来讲这是个单相变频电源,确实有一定的实现的可能性!当然还可能有电机转向的问题,所以我是从U>V>W方向上来接线的!

在这儿只是想在请教变频和电机方面的有经验的人士,作一些理论上的讨论!

网友E:
能转,但是,变频器的参数很难设置,而且启动力矩小,如果只是三个风扇等小功率情况是可以的,功率一大,转矩的不平衡就有可能造成变频器工作不正常,可能烧坏igbt

网友F:
ok, about this , I have done some test! so there're 2 results!
1' The singnal phase M can work ,but the temp for M will upswing quickly. For invertor UV voltage is 380v, the M can not woking longtime.
2' Can not working ,for invertor can check the feeding back voltage , It can catch the output voltage, and find it is not normal, so cut off the invertor.

网友G:
我想将三台电机分别接U/V/W,另一端联在一起,这不是一个标准的星型连接吗?而且也可以承受380V的电压。至于转向不用担心,由于分相手段与三相电机不同,单项电机的转向和相序是没有关系的。既然此例中的电机曾用于单相变频器,它就一定不是电容分相,所以这样用应该是可行的。另外楼主的接法也应该可行,但要将变频器的“电机额定电压”参数设置为220V,才不会出现电机发热的问题。

网友H:
理论是是可行的,前提是3个电机参数要非常接近,否则会造成输出不平衡,结果就是不能保证每台电机均为220v电压。再有就是对3个电机的负载也有一定要求,不能相差国大!

网友I:
我认为这样不行,因为各个电机有差别.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我曾经问过有关的专家,理论上单相电机可以调频调速,但是实际上,单相电机有启动电容的存在,好像变频调速有些问题。由于我没有这方面的应用,所以没有做过试验。
单相电机也未必都有电容,那没电容的呢(如罩极式/磁阻式等)?变频器在这方面好象都是只字不提的。其实就算单相机里有电容,但它的外部表现仍是感性的。即与三相电机一样是感性的!

楼主:
谢谢各位的发言,我刚出差回来!看到有这么多的热心人,所以决定一定找机会到客户工厂去看看这个单相马达!

网友K:
这个问题偶在生产工具车间是也有遇到过:拖板(工物承放)在皮带式输送带上跑,单相马达停止因无机械制动刹车,很容易出现托板无法走准现象,后来就干脆装了个变频器做停机刹车功能,好象效果还满好的,没有见过有啥异常,已经用了好几年了!个人觉的还是多实验(当然还是条件允许之下啦!

网友L:
楼主想法很妙。

俺理解:
1、星形接法,三个电机电压应该不会有问题。
2、三个电机的参数是不是能严格匹配,如果参数不匹配,负载不同,三相不平衡,也许系统就不能正常工作。
3、我接触的单相电机都是电容式的,如果变频范围0-300HZ,电容的理论容抗降了6倍,也许启动、调速是个问题。其它形式的单相电机是不是也有类似的情况呢?

呵呵,好象都是别人说过的结论。

希望楼主做完实验,让我等开开眼。

网友M(2005-09-02):
又张了见识,谢了。

网友N:
小功率的没问题可以用.功率稍大一点就要坏设备了!

网友O:
三相都用单向电机负载不可能绝对平衡  而在同功率下电相比三相电流的多  不知上面的兄弟试验过没有  不过没有绝对的理论符合实际的

网友P:
电机模型的建立?用开环u/f曲线控制的话,应该与电机模型没关系的了

网友Q:
不可取,很难平衡的!

网友R:
今天我休息!!!

网友S:
有电容起动的单相电机不能用,很早以前就试过了.

网友T(2005-12-19):
有没有那位做过试验????
我觉得可行。。。。
但是要做的绝对稳定,很难。。

网友U(2006-03-21):
你的接法实际上相当与三相变频器,外接对称三角形负载,与接一台三相交流变频电机完全一样,怕的是你的三台单相电机不完全对称,那样你的闭环反馈可能会出现一路过流保护等问题,不过从理论上完全可以实现,只要在额定功率内,尽管用就是。
====================================
有问题请发邮件到
peixing@sunnorth.com.cn

网友V(2006-12-18):
到底现在成功了么

网友W:
楼主的创意值得嘉奖,谈谈个人看法:
1、关于单相电机:电容移相的电机不能用,因为变频器不能接容性负载。
                        罩极式电机是纯感性负载可以用,但效率太低、功率做不大。
2、关于接线:变频器的输出是三相平衡输出,有高灵敏度的三相失衡保护和其他保护。
                  很难做到三个电机绝对平衡,万一一个电机有故障就会引起整个系统瘫痪。
3、关于参数:变频器的参数(特别有许多内部隐含的参数)是按照标准的三相变频电机
                   设计的如果用小马拉大车的方法来驱动会增加成本,而且V/F曲线会走样
                   造成电极故障或烧毁(许多三相电机也由于这样的原因而烧毁)。
4、关于成本:变频器的价格远远高于单相调压/变流器,所以从成本上说也不合适使用。

综上所述,这个方案弊多利少、需要摸索许多时间后才能上马,且很难达到优质运行状态。
所以个人认为目前对单相电机的控制还是以调压变速为主。当然以后变频器的IGBT改进后也
也许就可以接容性、阻性、或感性的负载了(现在有三相/单相的变压器次级不影响初级的
三相平衡,那也可以试一试。当然三个单相电机就可以并联使用而不存在平衡问题了)。

l另外,如果买三个三相电机,价格不会比单相的贵。并联接到一个总功率大于三个电机总和的变频器上,也比用单相的合适。

网友X(2007-09-15):
引用 楼主:
“UV之间的电压是380V,电机是220V的,电机能不坏吗?“

变频器一般输出电压会小于等于输入电压,若是选用的变频器会是单相220V的!

其实,变频器在运行时,也是通过参数和输出来建一个电机模型,进行模拟比较的!基于这种认识,我才想到只要有均衡的负载,变频器会正常运行的!

三个电机按Y接法中点0 ;A(0U);B(0V);C(0W),就可以解决220/380的问题了!
另外电机必须无离心开关(YY系列);来解决低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