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变频器用于起重机上时,如何选择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大小

网友A:
根据功率选择

网友B:
有过一个精华帖讲这个的,自己搜一下吧。

网友C(2008-06-02):
制动电压准位/电机额定电流=R
取比这个值小的。
功率也有公式 p=u^2 /  R*0.1*系数

网友D:
变频器制动电阻的选择参考数据 :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xinjihua&id=278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