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我们的一个项目需要使用RS485中继器,买回来之后发现说明书出奇的简单,只由薄薄的一页,没有接线的示范说明。我们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那位大哥用过,请帮帮我。不胜感谢!
我的QQ:43218749
附:
我们中继器的型号:6Es7 972-0AA01-0XA0
它有8个接线处,分别是:
A1,B1;         A'1,B'1
A2,B2;         A'2,B'2
还有一个编程口。
另有3个开关,分别是:
switch for terminating resistor bus segment1
switch for terminating resistor bus segment2
switch for OFF mode
前两个似乎是终端电阻的开关,最后一个不知道什么意思?什么叫"OFF mode"?

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些器件,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三个模式前两个是两条路径的选择,后一个是关闭档。

楼主:
那我应该如何接线呢?
pc---->中继器---->PLC
输入端:把485的A信号线接到A1,B信号线接到B1,
输出端:把485的A信号线接到A2,B信号线接到B2。
是这样吗?
我们这样试过,失败。能讲讲到底怎么接线吗?

网友B:
按您的方法接线后。(中继器的电源接上没有?profibus网线屏蔽层接地没有?)

楼主:
我们将L+和M接到了一个PLC的L+和M上了,DC24V的小灯亮了,应该是正常供电了。

我们没有使用profibus网线,只是用两个不同的铜线作为485的A信号和B信号线。
我们的接线方法:

从pc引出232转485的ppi电缆,

然后将引出的ppi电缆的公口插到一个自制的485母口上。

将此母口的A,B信号线接到中继器的A1,B1。

最后,从中继器的A2,B2,引出两根线接到自制的458公口,

将此公口插到PLC的串口上。

pc-->中继器--->PLC

谢谢楼上的大哥!

附:我们用的plc是s7-200系列的。

网友C(2007-08-23):
从plc引出的的DP线直接接到中继器的AI,B1.然后将A2,B2的出线接到DP线上也可以实现。

网友D:
有没有注意输入线与输出线的电压的正负,应保持一致

网友E:
这个设备叫reapter,profibus的网络扩展的!
那个口子是用于外部诊断使用的,并且它本身也可以提供诊断信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