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现在许多类型的逆变器都提供DROOP技术技术,但我对其基本原理,用途和应用方法都不熟悉,哪位大侠对其熟悉?,能否系统的介绍一下?谢谢!

网友A:
Droop----下垂特性或者叫软化功能。这是西门子的传动控制装置的一个必备的特性或者功能。在他的交流装置与直流装置里都能够看到。一般在转速调节器上设置对他的使能/禁止,在工艺调节器上也有这个功能。

网友A:
Droop功能由下面的电机负载-转速曲线所表述。应该是很好理解的。就是当负载增加的时候,转速随其增加而下降,反之亦然。这就有别于恒转速控制特性。恒转速特性曲线是一条平行于坐标横轴的水平线。在稳态过程,电机转速与负载的变化无关。

网友A:
采用公式表示Droop和恒转速的区别是:
Droop的转速表达式:n = K - △M
恒转速的转速表达式:n = K
式中的K为常数,△M为变化的负载转矩。

楼主:
谢谢Kdrjl先生的回复!
此外什么场合或工艺控制需要用到这种特性.如果有时间,能结合您上门给出的基本特性曲线举些应用例子?我将非常关注.再次感谢!

网友A:
应用场合主要见不太严格的同步/张力控制系统。特别是冶金、线材、板材的卷绕系统、电缆电线、钢缆的卷绕系统、如果是比较精确的同步与张力控制,就不采用Droop功能了。而是恒张力闭环或者是角同步、恒线速度闭环等控制了。

在西门子的论坛里,你可以搜索卷绕类的帖子,都是说得此类控制。有些人Droop功能用得很熟。很老道。这类控制,一般都是用于除了转速、扭矩以外还要兼顾第三方的物理量而采取的控制措施。我应用Droop功能是在工艺调节器上,如果使用PID调节器,所控制的物理量会产生波动,采用了Droop功能,既可稳定被控量,牺牲的是转速下垂,而总体却可以达到运行平稳。我的应用很特别,不具有普遍性。而卷绕系统Droop功能是很具有普遍性的。也很典型。

楼主:
下面是引用kdrjl先生的发言:
"采用了Droop功能,既可稳定被控量,牺牲的是转速下垂,而总体却可以达到运行平稳。"
    的确是这样.如果能给出一两个具体的例子,则理解的更深刻一些.

网友A:
这个功能真得很有用呀。今天特地为了学干的问题翻了些Droop的相关文章。发现它是一个多电机驱动系统负荷分配的常用方案。没有人感兴趣吗?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呢。等待中。

网友B:
呵,斑竹这么一说 ,我明白了。

在多电机驱动的生产线中,负载分配不平衡,有些累死,有些闲死。如果用了droop功能,那么累死的就会偷偷懒,转慢一点,让其他的出多一点力。可以这么理解么?

网友C(2010-12-29):
楼上几位说得很好。
对于交流电机来说,速度DROOP模式是指转速随负荷按斜率下垂的一种控制方式,以牺牲频率来维持稳定性的。
与之对应的是ISOC模式(Isochronization),无论负荷变化如何,频率一直是恒定的。
传动DROOP模式本人没有弄过,发电机这类模式弄过一些,有兴趣交流交流。
其实电压控制也有DROOP模式的。

还有一些我也弄不清楚,正在研究:
如果一个独立的微网,全是可再生能源的机组(风、光等),发电是极不稳定的,只能通过直流母排汇流,逆变后输出。
尽管可通过一些调负荷手段尽量保持发--用平衡,但本人觉得,DC/DC,DC/AC应该有DROOP这种特性。
可惜对直流这方面知识太少,只能从功能上要求,原理上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