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5-07-27):
我初学PLC,现在遇到了一个比较不好处理的问题,向各位高手请教。
西门子200PLC 226的CPU,请问怎么实现5个整数的从小到大的排列。这5个整数是随着不同条件其数值发生变化的。特请教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方式可以解决,谢谢了!!

网友A:
做一个子程序。。。。这个子程序的功能是依次比较五个参数的大小。。然后把他们依次放到规定的五个返回参数中。。返回主程序。
只要那五个可变的数值能传给子程序设定的那五个参数就可以了。。。得到的返回值就是从小到大的排列数了

网友B:
楼上讲的特详细,照做就行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忙,我开始是这样做的,可是用比较命令程序很长,是不是还有更好更简单的办法呢?

网友C:
将要比较的数据分配在连续的内存中,然后以指针访问,用一个简单的排序算法就可以了,代码量跟要比较的数据多少无关,比如冒泡法、选择排序法、交换排序法等

可以参考此帖中的“表排序指令”代码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42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