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7-27):
——————————————————[MOVP   K0   D202]
——————————————————[BMOVP  D202   K3M40   K1]
是什么意思啊?有谁知道 MOVP 和 BMOVP 的用法。

网友A:
1.条件允许的上升没将K0传送到D202
2.成批传送这句应写成 mov d202 k3m40

网友B:
这都是脉冲式传送指令

网友C(2006-08-10):
简单,上三菱网站下载FX系列PLC编程手册.

网友D(2008-11-10):
1.MOVP  指满足条件以后的第一个上升岩 将K0 传送到D202
2.BMOVP指满足条件以后的第一个上升岩 将双字节的D202 传送到K3M40   K1

网友E:
一个单个清零,一个是把 m40到m53 十二个置零!!